楼主(2018-02-12):
如上图所示的一个送纸机构,实现方法是,送纸的时候纸卷制动,送完后,纸卷在张力辊的自重下转动,但是又可以在张力辊的行程内,张力辊上下行程约30CM,送纸15CM。想问大家用什么传感器,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便捷的控制。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脉冲可以实现吧

网友B:
其实楼主的现在的方案就是为了省钱,缺点是调试时候要做好浮动轮的配重,不想麻烦的话就用一套自动张力系统就省事了,至于你的裁断点就是靠脉冲数据计算,如果我没估计失误的话。实际上现在由于裁断长度很多是固定的,所以现在基本是整套都是机械结构实现,要换切断长度就换不同半径的输送轮,价格更加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就现在这种结构,用手动的张力控制器怎么样?手动张力控制器是不是给定一个电流值,这个电流值对应的就是一个张力,当张力变小时候,张力控制器会增大输出电流?但是我看手动张力控制器,没有张力传感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手动控制的话,就是调试的过程比较麻烦,张力太小,纸张会张开不够好,张力太大会把纸张拉变形,自动张力控制系统就调试时候做好配重就完成了大部分,至于剪切就是检测和机械的配合,现在你的方案是省钱,最终方案是看客户的需求

网友C:
接触过的印刷机是卷绕变频器,浮动辊位置反馈0-10V信号调节电机。

网友D:
以下是卷布机的速度反馈装置,就是一个电位器,该电位器随着浮辊上下移动,作旋转运动,其阻值也就不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