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2):
如图片,是什么元件,有点像可农亻过流保护,可又有开关

网友A:
感觉过流保护

网友B:
有点像单相的热继电器

网友C:
从来没见过,

网友D:
有无型号或厂家标识(或者哪个是);如果有电气图,那就应当可方便识别。

网友E:
国外设备上的吗

网友F:
都来看看真像!

网友G:
是不是热继啊

网友H:
熱繼電器或者叫過電流保護繼電器。

网友I:
过流保护器,就像可以恢复的保险丝一样;

网友J:
就是个过流保护器,中间的那个按钮是开关按钮!

网友K:
过流保护器,以前好像见过

网友L:
7楼的资料很详细了!
过流保护!

网友M:
过流保护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N:
第一次见这种保护器。

网友O:
用于DC24V回路的热继电器,挺方实用的

网友P:
这个也可以复位   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是用对24v讲行保护的您的资料讲的很对,好像还有

线圈来进行分合适,这是个大的

网友Q:
这个是起保护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用对24v讲行保护的您的资料讲的很对,好像还有
线圈来进行分合适,这是个大的

网友R:
在一些进口设备的液压系统见过,看样子是过流保护

网友S:
是不是24V电磁阀常用啊

网友T:
是不类似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东西呢?

网友U:
是过流保护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指点,祝新年快,万事如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