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3):
请教各位前辈, S7-200 smart与松下A6SG通信来控制伺服on,srv-on 线圈地址0060h转为十进制后是96,modbus地址应该是97,程式段如图,但msg指令总是返回错误码3(超时),是线圈地址不对吗?

网友A:
40097或者400097试试

网友B:
modbus rtu,我都还没试过,这样的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097或者400097试试
资料给出的明明是线圈类的寄存器,那么肯定不是保持寄存器,也就是说肯定不是40097或者400097!

网友C:
楼主不要给VW100赋值16#FF00,可以试试16#0001

网友C:
输入ON时,给VW100赋值16#0001
输入OFF时,给VW100赋值16#0000
可以试试看!不行我们再讨论!

网友D(2018-04-16):
楼主现在弄好了吗?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E(2018-10-24):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一直报错3,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