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1块加密了能解吗?

楼主(2018-02-13):
读时实时钟sfc1块是加密的,能解吗?还是系统文件本来就加密的,对300不太了解

楼主:
最后1个块

网友A:
网上有些软件可以

网友B:
No Sir,SFC,SFB不能开启。

西门子提供的标准库FB,FC可以开启,不过以您目前的功力看来,实在是无法看懂的,我建议您将目光更多的关注标准库的使用而非关心其如何实现。

网友C:
直接按F1看看帮助里面的介绍,看看怎么用就可以了,没必要看里面怎么写的,应该是不用怀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去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想知道原程度是不加了定时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