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4):
sipos经济型电动执行机构为什么一定要先设置开限位再设置关限位,如果顺序反了会怎样??

网友A:
是为了保证设备的安全,即机械不受损,在调整执行机构的限位时,阀门不能处于绷紧状态,万一DIP开关的位置有误(如被人拔动过),尤其是S1开关其决定了执行机构输出轴的旋转方向,电机输出轴方向反了就会出问题。而先调开限位较容易发现方向问题。当然调整顺序反了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出问题的机率会高些而已。遵守厂商的规定等于是在养成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

网友B:
一般电动执行器都有机械限位。最高先手动开到所需位置,在调整限位。最后在电气控制。有的电动执行器通过拨码开关或是参数来实现电机的正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