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4):
我站所处位置在牧区,夏季电压很不稳定。波动交大,特在进站处安装一台100KVA三相交流稳压器。图片和型号如图。请教此稳压器是什么类型的?目前运转噪声较大(和以前相比明显增大),产生的部位像自耦变压器。

楼主:
产生噪音部位照片

楼主:
内部构造

楼主:
噪音部位

网友A:
如果负载比较大的话存在嗡嗡的噪音是比较难解决的,如果轻负载也是存在比较大的噪音应该是制造工艺的问题,还是比较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比较大的话存在嗡嗡的噪音是比较难解决的,如果轻负载也是存在比较大的噪音应该是制造工艺的问题,还是比较难解决
负荷不算大。三相电流最高的B相才50多,其余都40多安。问题是原来声音不大,最近今天声音明显增大

网友B:
是链条等机械机构产生的声音还是自耦变压器产生的声音?

网友C:
自偶变如果线圈与磁铁芯有间隙,带载后会有响声,是电磁力产生震动造成的。否则,不应该是线圈的振动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链条等机械机构产生的声音还是自耦变压器产生的声音?
链条看不见移动。声音出自自耦变压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偶变如果线圈与磁铁芯有间隙,带载后会有响声,是电磁力产生震动造成的。否则,不应该是线圈的振动噪声。
哪天有空停外电看看。使用自己站的发电机,然后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D:
看来是电磁振动声;比以往噪音大,或可检查有无松动之处等,线圈固定如何。
能找到说明书的话,可以看看其调压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比较大的话存在嗡嗡的噪音是比较难解决的,如果轻负载也是存在比较大的噪音应该是制造工艺的问题,还是比较难解决
负荷不算大。三相电流最高的B相才50多,其余都40多安。问题是原来声音不大,最近今天声音明显增大
试着把固定变压器的螺栓和变压器本体的紧固铁芯的螺栓全部紧固一遍。如果螺栓没有弹垫的话加上弹垫或者再加一个螺母。注意安全。

楼主:
切换内电,上锁挂签。测试确认,找好监护人。检查紧固。切换外电,看效果。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工作状态,可以测试一下调压器线圈的震动,用绝缘棒接触线圈外壳,通过绝缘棒传导是否有震感,也可证明是否由此产生噪声。不用停电。

网友F:
好像其实就是一个自耦调压器吧,看一下滑动接触机构的碳刷是否接触良好,如果在1年的质保期内,直接联系厂家售后工程师反馈现象。

网友G:
你站变压器多大的,用这不如用有载调压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站变压器多大的,用这不如用有载调压的变压器
用什么我没有选择权呀。长庆采气五厂建站选择的

网友F:
也就是70~80KW的稳压器,关键看长期带负载的使用率,如果长期80%以上负载运行,发热还是挺厉害的,需要定期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70~80KW的稳压器,关键看长期带负载的使用率,如果长期80%以上负载运行,发热还是挺厉害的,需要定期检查。
功率大概在30KW左右。40%负载

网友H:
这个就是铁芯或者夹紧组件有松动,拧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