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4):
我厂氧化车间有几个加热池要改善下工艺!加热450度左右!温差要求不是很高!本人打算用温控仪和调功器来控制。不知道调功器用移相的好还是周波过零好!               二种控制方法的优缺点都有哪些!

网友A:
用过零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新年快乐!很多人推荐用移相!所以我想明白二个的优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B:
如果是我,就用过零触发。温控器一般都有PWM(脉宽调制)功能,把它的周期设成5s左右,用过零触发关断的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过零触发最大的好处就是对电网没有谐波干扰,负载侧是正弦波,平滑的加载和关断。晶闸管的开关状态没有什么损耗。调功的方式做不到。而且调功用在温控不合适,因为温度的惰性很大。控制上的响应时间可以慢,快了没用。调功更适合整流电路的调压,是连续的。控制响应时间可以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师的回答!

网友C:
感觉上也是4楼所说的过零触发 于谐波要好,但没有实际比对数据。
可以了解一下 移相触发 在实际应用中,有哪些优点或便利之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新年快乐

网友B:
调功的触发,一个是要有电源同步,一个是每个周波要有两次触发脉冲激励调功开通。而过零触发就是电平信号,无需电源同步,功率模块开关通断取决于触发脉冲的宽度,开关的频率比调功模式低很多。控制相对简单。且扰动小,工作可靠。特别适合开关频率比较低的使用场合。

网友D:
呵呵,既然你设计上温差要求不严格,何不考虑最省钱的配置,开关量直接控制接触器的配置,这样温控器和接触器的选择就非常多了,维修也方便啊

网友E:
同意9楼方案,省钱维护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既然你设计上温差要求不严格,何不考虑最省钱的配置,开关量直接控制接触器的配置,这样温控器和接触器的选择就非常多了,维修也方便啊
机械触点的控制方式,对于频繁调温的(保温,升温和降温)控制系统,接触器会损耗的很厉害的(触点拉弧磨损)。

网友B:
只要是有触点的开关,一般都用在动作不频繁的场合。温控不合适耶。除非不怕维护麻烦。电子开关无触点动作,寿命可以保证。免维护比机械触点的接触器强多了。便宜有便宜的问题,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G:
调功会产生大量谐波污染电网、引起别的设备异常,用过零的吧

网友H:
没做过这方面设计,但维护过相关设备,使用的是宇电的AIJK三相移相/周波过零可控硅调功触发器,是一种两用触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家的意见了!这几天在做客,这么迟才回复!不好意思!明天上班了!祝大家快快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