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值班的时间

楼主(2018-02-16):
利用值班的时间学一下制图软件,学做一下端子排定义,怎么我做不了图片第二种端子图表,只能做这种,请问一下大神怎么做

网友A:
你既然是用电脑画,图片为什么还要用拍照?这么模糊,直接截图岂不更好。

网友B:
所有绘图软件都是可以打印的。

打印时可以选择PDF打印机,也就是把所绘制的图纸打印成电子版的pdf文件。

再然后把pdf文件转换成jpg图片文件。

再然后通过网络的拷贝调用,贴在自己的发言里。

ok了。比拍照要省事的多,所有的文件,都是电子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呀,电脑没安装微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下次就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C:
电脑可以CAD作图,再换成PDF就不怕人家改你的图啊

网友D:
为什么非要弄成那个样子?随便打印个接线图出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E:
没有截图工具在这分享一个给你。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以前的pdf文件是阅读器,现在发展成了类似word文件的功能了。很强大。特别适合网络传输的。

网友F:
我都是直接用QQ的截图快捷键的,也可以按屏幕拷贝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