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6):
如题,PLC的X和Y都有对应的内部位地址,请问变频器的有没有,我现在想用通讯给他多段速指令,但是手头没有对应的地址,还是说只能通过外部接线来给多段速的段数指令(我现在接了一根线到M5,显示的是4)? 谢谢

翻遍了说明书,没有,又找了其他几家的变频器,也没有这个功能,只有正反转这些功能给定寄存器位操作。 为什么多段速的位给定功能厂家不给呢??
现在用HMI的一个通讯口子,把两根通讯线焊接在一起,HMI同时和PLC、变频器还有伺服连接,HMI和PLC走RS422接口,HMI和MDI走485接口,PLC和MDI走RS485接口,HMI和Servo走RS232以及RS485接口,PLC和Servo走RS485接口。这个4个东西现在都可以只通过HMI就能互相控制了。

网友A:
对于通讯不是很了解,不过可以给定频率不是就解决速度的问题吗

网友B:
通讯成功了,怎么给速度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些都可以的,就是想如果变频器的DI和PLC那样可以通过通讯给不也挺好的吗,不过一般说明书里DI的给定基本没有,只有特定功能给用户通过通讯给,比如正反转、停止、点动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想变频器的输入端子能不能用通讯给定开关量信号,貌似么有。

网友B:
那应该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没找到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C:
有点奇怪哦,楼主PLC,屏,伺服都用汇川了,干嘛变频就用台达啊,还是用M系的,价钱也没差多少啊。这样的应用架构,我们一般是变频器的开停是通过端子控制,频率给定可以通过通讯方式给定,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设备急停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品牌倒没有特意去找,一般都差不多吧,变频器多数还是485接口,汇川我们用的多,台达遇到过几次,就搞了个台达的,没有特意选择品牌,PLC是价格合适,通讯接口比较齐全,同等价格估计难找(个人感觉这个PLC淘的还算合适)。 玩的差不多了就再出掉,买别的品牌玩,又不是说就这个品牌了,下次可以找个汇川的或者别的牌子,这不是问题,现在主要玩通讯,变频器简单的通讯玩好了,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功能,看来M系列功能太少了。。。。。。

网友D:
既然用通讯控制,那就直接给出频率就好了,不用端子控制

网友E:
可惜是台达的变频器,没用过,但楼主的问题一定能解决。要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就可以直接告诉你怎么连接了。台达的说明书应该有交代的,再自己仔细找找看。通讯的章节。

网友F:
都用通迅来给定频率了,那不是可以n+1段速,1-50Hz(60)任意给定。
你那想法还停在多段速由端子控制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理解了,谢谢,当时只是根据接线想换成对应的通讯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想通了,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大拇指赞。

走通讯就是变频器的另外的通道控制变频器。端子的连接就被内部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