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变频器如果将V、F模式设置成了矢量模式,会对使用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负载是普通电机。

网友A:
矢量控制简单的说就在vf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管有没有反馈,都建议做自整定。

网友B:
没什么影响,就是普通电机需要关注电机温度

网友C:
用矢量模式更好,不过要先整定参数

网友D:
具体用哪种模式还是看看负载工况来确定会更加好吧

网友E:
不论是矢量模式,还是V/F模式,在西门子的变频器初次连接时,都要做一个电机等效模型的快速调试。有了电机等效模型,变频器与电机的配合控制可以达到最佳效果和状态。

普通电机连接变频器,要注意的是两条,第一,强迫他冷;第二,电机绝缘强度要在F级以上。否则要加输出正弦波电抗器。

网友F:
如果将V、F模式设置成了矢量模式,这要看负载是什么类型,如果是属于恒转矩类型,则在低速时理应轻载,由于采用了矢量模式,此时电机的运行电流、发热量要比V/F模式大。

网友G:
我在调试的时候只把重载启动的调矢量模式

网友H:
可以再普通电机旁边加一个轴流风机,给它强制冷却。避免低频时温度高。

网友E:
矢量控制相比V/F控制的优点是启动的低速区,具有恒转矩特性。起动转矩要比V/F控制大。而且电机输出转矩是可调节的。V/F控制不能调节电机输出转矩。但V/F控制如果设置了附加起动转矩以后,也能实现大转矩的起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