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路图这部分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8-02-17):
高手指指点点,我看不懂这电路的用意

网友A:
取样电路!

网友B:
三相整流 充电 电压取样

网友C:
取样检测电路

网友D:
最诡异的是。。。Q4的电路。
检测?检测什么?电路上看不出必要性和逻辑性。

网友E:
是呀,Q4是做什么的?我也看不懂。如果Q4没有导通的话,那分压电阻就没作用了,什么意思呀?先让串并联电容下面的两个充电?然后再均压上面两个电容的电压?为什么要控制上面电容的分压电阻通断呢?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F:
说采样的说说工作原理,我是没看懂

网友D:
Q4作为开关管,其截止、导通的2种状态,仅影响C1、C3的均压阻值,从而最终影响了4个滤波电解电容的均压。当Q4截止时,C1、C3上的均压应该比较大,会不会击穿?既使Q4其导通后,均压阻值不过210K,低于C2、C4的均压阻值,又会使C2、C4电压上升。。。目的何在?

网友E:
所以说,楼主的电路是否测绘出现了偏差?不会是这样的吧?在自己确认核实一下实际的电路接线。这个管子是不是内置的制动单元呢?楼主测绘时误读了?

网友G:
Q4的G极引入的是二分之一Ⅴpn,可认为是基准信号,当然其S极必然会动态跟踪G信号,电路的动态均压性能会优于固定电阻分压电路。从原理上可做近似分析。另外,Q4应工作于恒流区,非开关区。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G:
但电路的实用价值,应是仁者见仁了。

网友G:
如果对场管特性不够了解,可将Q4等效为NPN三极管,是一级射极跟随器电路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如果对场管特性不够了解,可将Q4等效为NPN三极管,是一级射极跟随器电路而已。
开关状态,抑或放大的跟随。。。它影响的其实就是均压等效阻值。要干嘛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实现精准均压,当电容本身漏电变化时,固定电阻均压电路会有电压变化,而此电路,仍能保持均压值不变。

网友G:
此际,Q4仿佛一只可变电阻,当均压点变化时,自动变阻使分压均衡。

网友H:
我也觉得没什么用,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I:
应为动态均压电路

网友J:
咸工说的好

网友D:
这个电路的功能可能确实如咸老师所说。
不过,说实话,就电路本身来说,这个电路的设计目的不敢看好。
电阻均压的可靠性,和“场管动态均压”比较,参数的一致性、可靠性、成本,要成熟、可靠、经济得多。
场管的故障率远高于电阻。不难设想,一旦场管C-E短路或断路,可能对C1-C4是灾难性的。而且,这个场管的工作状态又由G回路的很多元件决定。如此一来,意味着,均压值的稳定和可靠性,同时又取决于多个元件。
C1-C4的命运,系多个元件于一身,总不如常规的由2个电阻决定的电路。
再说,均压需要“动态、精密”么?

网友K(2018-03-24):
回复 网友D:
Q4耗尽型场效管,起初同时给下边电容充电。G级电压到达关闭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