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指令?

楼主(2018-02-18):
主控指令mc和mcr,对比rst和zrst都差不多功能吧?一般急停选后者行吗?

网友A:
一个是手动和自动,一般来说手动自动选择主控指令。,后面应该选择急停

网友B:
主控指令和复位指令,应当有不同的功用;编程则可根据编程要求、应用条件、个人习惯等予以选择。
指令的特点,可以试编程予以比对。

网友C:
我理解的MC/MCR,用于程序段间的分离和组合
而RST用于某位状态的区间复位

网友D:
2个明显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对一段程序而言;

网友E:
不同啊,后面的是对软元件来说

网友F:
MC/MCR,用于编写主控程序 ,而RST用于某状态位或某继电器的复位,ZRST则是用于区间复位 。

网友G:
MC指令我通常用于设备的暂停(停止后再按启动可以继续运行),而RST或ZRST指令用于停止复位,急停用后者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MC指令我通常用于设备的暂停(停止后再按启动可以继续运行),而RST或ZRST指令用于停止复位,急停用后者好点吧
急停按钮你多用rst??mc就是不能停止其他的,只能y.m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理解的急停就是发生故障需要紧急停止,这个急停按钮是和主电源串联的。如果你是只要停Y M ,就用RST或ZRST复位好点吧

网友H:
急停用ZRST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