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坏了

楼主(2018-02-18):
今儿大年初三,客厅的灯偏不亮了,两只整流器各带两条灯带,一路全黑,一路灯暗闪,真郁闷!不修还不行!先检查整流器,有电压输出,两只都不坏。

楼主:
继续检查四条灯带,两条正常,另两条各有一两LED不亮。

楼主:
这是两LED坏的。

楼主:
这是两LED坏的

楼主:
怎么回事,图上传不了?

楼主:
检查发现LED两两并联,再串联,于是果断短接坏的。

楼主:
上图上图上图!

楼主:
抽什么风呀,上不了图啦?

楼主:
终于上图了!

楼主:
总算完工!

楼主:
疑问是,两两并联,只坏一个LED的话,回路并未开路,为什么灯暗闪?

网友A:
起死回生,重见光明。串联分压?

网友B:
正常工作就行

网友C:
呵呵  可以在淘宝网上买点LED灯珠,更换上就OK啦....

网友D:
楼主厉害了,修个LED灯连刷出了十一楼

网友E:
好在修好了,重见光明 ,楼主不简单 。

网友F:
这个招数多年前就用,一两个还可以,但是数量多了不行,会导致后面的更加容易烧坏

网友G:
大功告成,现场“演示”技术,不错!
之前为什么灯闪,或可从原理上看,根据当时的情况。

网友H:
出去买一个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疑问是,两两并联,只坏一个LED的话,回路并未开路,为什么灯暗闪?
  两只并联的坏了其中一只,那么总回路通过的电流减少了,所以所有的灯都变暗了。

网友J:
某宝买个LED灯珠加热器,把坏的换掉,很方便价格亦不贵。

网友K:
短接会不会影像其它的啊

网友L:
原来是LED坏了,楼主省钱了。

网友M:
这个单条可以换的,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短接会不会影像其它的啊

短接后问题不大,因为LED的驱动器是恒流输出,能自动根据负载的高低,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N:
以下LED的驱动器中,恒定输出电流0.22A ,输出电压范围:80--180V,最大输出功率40W(OUT=180V),最小输出功率18W(OUT=80V)。也就是说,即使减少几个灯珠也没有问题,自动调压输出。

网友O:
这些灯中看不中用,也只有工控人爱折腾,继续用一下,一般用户哭死……

楼主:
两只并联的坏了其中一只,那么总回路通过的电流减少了,所以所有的灯都变暗了     谢谢20楼回复!灯带确实很便宜,关键是过年商家打烊没处买,客厅又是暗厅,没灯不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啦!

网友P:
年二十八的时候单位领导办公室的48WLED灯驱动电源烧了,很多五金店都关门了,没关门的也没有的卖,后来拆了个不同接口的电源,把接口剪了再换上,才松了口气。

网友Q:
提前备点某宝的可替换产品才是王道。

网友R:
家里整这么复杂的灯?还是班几个备件吧,我家的灯都有备件,省的坏了现买。多耽误事呀。

两个管子并联再串联的这种接法,只要中间断了,就挺麻烦的。

网友S:
我换过灯珠,换后也用不了很久

网友T:
大年三十晚上,电压106V,直接导致大批LED不亮,95598直接打爆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这些灯中看不中用,也只有工控人爱折腾,继续用一下,一般用户哭死……
普通用户怕是不会修的

网友U:
LED灯牫也拆过,就是并联串联。

网友V:
我拆过灯珠给其它的灯更换,结果拆是好拆,焊接的时候,那成功率是相当的低,结果是拆的备件用完了还没有修好。都给烙铁烧坏了

网友R:
按理说LED灯是不容易坏的,关键是电流大,管功耗散热不利,时间长会把LED烧坏。解决方案是尽可能的降低一些工作电流,牺牲的是LED灯的亮度。延长寿命。

网友M:
我每次都多买二个,有坏的马上换上,长条的;圆环形的都有备着,价格又不高,放着也放不坏;
现在的还都是用磁石来吸在上面的,换着超方便;

网友W:
回复 楼主:
进口专用 ?表情这是什么意思?led灯散热是关键啊

网友X:
重新点亮,恭喜,照片拍的很清楚

网友Y:
这个有40W,节能效果还可以。

网友Z:
我也要购买几个灯源了
有个驱动的电容挂了
用了3年多。

网友AA:
LED灯硬件成本高。

网友AB:
LED灯有节能不节钱的说法不知大家是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