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8):
请问各位,我用组态王软件与泓格温度采集模块联接,采集上来的温度不一样有高有低相差2-3度,曲线也不好看,请问有没有温度补偿,设置一下,

网友A:
与组态王没什么关系,它只是读取数据,显示出来,还是从温度测量模块和传感器那里检查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