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降压启动问题

楼主(2018-02-19):
自耦降压启动,控制回路里是用自耦变压器封头接触器的辅助点启动主电源接触器。
我们这里来了一套新设备,是高压自耦启动,它用的主断路器常开辅助触点来启动自耦变压器封头,如果主断路器合闸后,自耦变压器封头接触器因为故障不能闭合的话,相当于自耦变压器部分绕组和电动机绕组串联,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A:
自耦变压器没有封头是不是指的是次级没有接成星形,那样的话就只能当作电感限流了,没有调压的作用了,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有可能形不成星形,不确定这种情况如果出现,是否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电流。新到设备这个用法和常规的用法完全是反的。

网友B:
星点没有形成变压器就相当于一个电抗器吧,无法做到减压启动,启动电流会很大。想当然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C:
刚补充了一下自耦降压起动“知识”,还真有变压器封头触点;若用主断路器常开辅助触点来做封头触点,是不是该触点是一直接通的。
如果封头触点在起动时是断开的,则起动电流取决于其电感量的大小,具体不了解。

楼主:
前期技术沟通工作做不好,产生好多难缠的问题,只能一个个的去解决。

网友D:
电流大,如果空开不跳闸,自耦变压器会发热,甚至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大,如果空开不跳闸,自耦变压器会发热,甚至冒烟。
谢谢解答

网友E:
直接要厂家修改设计,否则就不予验收付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星点没有形成变压器就相当于一个电抗器吧,无法做到减压启动,启动电流会很大。想当然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从电路原理来说,“星点没有形成变压器就相当于一个电抗器”这没有错。但从电磁原理来说,电抗器起到一个电阻(阻抗)作用,它串联在电路中形成了一个降压和限流作用,所以启动电流不会很大,以致电动机启动缓慢,并且电动机出力(功率)变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星点没有形成变压器就相当于一个电抗器吧,无法做到减压启动,启动电流会很大。想当然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从电路原理来说,“星点没有形成变压器就相当于一个电抗器”这没有错。但从电磁原理来说,电抗器起到一个电阻(阻抗)作用,它串联在电路中形成了一个降压和限流作用,所以启动电流不会很大,以致电动机启动缓慢,并且电动机出力(功率)变小。
我认为这个阻抗值会很小,虽说理论上相当于串接了一个电阻但启动电流还是会较大。还是想当然的认为,没有实际做过实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星点没有形成变压器就相当于一个电抗器吧,无法做到减压启动,启动电流会很大。想当然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从电路原理来说,“星点没有形成变压器就相当于一个电抗器”这没有错。但从电磁原理来说,电抗器起到一个电阻(阻抗)作用,它串联在电路中形成了一个降压和限流作用,所以启动电流不会很大,以致电动机启动缓慢,并且电动机出力(功率)变小。
我认为这个阻抗值会很小,虽说理论上相当于串接了一个电阻但启动电流还是会较大。还是想当然的认为,没有实际做过实验。
我也这么认为的。感觉比直接启动电流小一点,远比自耦启动要大。毕竟有个大电抗串着。

楼主:
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种问题讨论下挺好,我遇到过一次也是自耦降压启动,那个柜子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和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并联,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控制封头接触器闭合,自保是中间继电器做的。封头接触器线圈坏了,操作工就以为没启动,延时时间到之后,设备直接全压启动了。后来给他改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也就是老兔子说的对,相当于串接一个大阻值的电抗器,电机启动电流很小启动很慢。是吗?请楼主确切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老兔子说的对,相当于串接一个大阻值的电抗器,电机启动电流很小启动很慢。是吗?请楼主确切告知。
没有实际测试这种状态到底电流多大,彻底改变的工作方式,消灭在萌芽状态了。我不会卖关子的,当时是发现有这种可能性,想来寻求大家的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种问题讨论下挺好,我遇到过一次也是自耦降压启动,那个柜子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和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并联,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控制封头接触器闭合,自保是中间继电器做的。封头接触器线圈坏了,操作工就以为没启动,延时时间到之后,设备直接全压启动了。后来给他改了。
没有认为你卖关子的。
通过上面所述,“操作工以为没启动,延时时间到之后,设备直接全压启动了”,这句话即可理解为老兔子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么?
既然提出讨论了,最好是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是启动接触器没动作,所以是延时到之后直接全压启动。我自己把自己思路带沟里了,老想封头接触器这个事。

楼主:
前面那俩图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H:
这个问题,第一次听 估计是厂家有别的设计,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

网友I:
最后一种启动自耦降压启动电路设计是相当合理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很多这种线路存在一些隐蔽的问题,包括教科书上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