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9):
变频器拖带2极2800转潜水泵,却设置成了1450转,工作起来没有什么影响啊。这设置还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呵呵;至少变频器上显示的转速是不对的;
矢量控制的有些变频器极数设错可能会报警;

网友B:
泵类负载属于变转矩类型,即使不作自学习,也照样运行。你将其设为1400形式,仅仅是在变频器上能够正确显示电机速度而已,无关紧要。

网友C:
楼主起码也该讲一下是怎样的配置吧,有点怀疑在这样的转速下你的扬程能达标么

网友B:
设置成1450转,电机的速度就是1450转?

网友D:
最高输出还是50HZ

网友E:
实际应用没什么影响,如果显示转速的话就不是实际转速了……

网友A:
呵呵;风机水泵都是V/F控制,所以大多变频器你设电机极数仅仅是面板上显示的转速有关系,与控制是没关系的;

网友F:
频率设定值,50Hz为额定,所以把频率设定给到位,电机转在50Hz,与极对数就没关系了。这也说明,电机的等效模型设置的不对控制上就是按照电机电机等效模型运行了。

那么什么样的控制,变频器能发现参数设置上的错误呢?那就是有编码器信号反馈的速度控制方式,此时参数设置能骗得了装置,骗不了编码器的信号反馈值。

网友G:
采用无PG矢量控制设定转速错误还是可以正常运行(不做电机自识别),这个我在安川变频器测试了

网友H:
应该问题不大,只是显示的与实际工作的转速不一致

网友I:
VF模式的话,这个设置就是没什么影响的

楼主:
转速还照样是2800转啊,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J:
如果投入编码器反馈,闭环控制。变频器肯定报警。

网友K:
看了评论,又学到一点知识

网友A:
哈哈;水泵类的还带编码器反馈?

网友L:
估计设计的人就没设置,直接电位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