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9):
出现编程设备/PC的本地MPI地址比最高节点地址高

楼主:
电脑系统是win764位旗舰版、step75.5 sp4连不上CPU怎么回事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给看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A:
电缆驱动没有问题?

楼主:
step75.5 sp4没有安装驱动,插上电缆直接就认了

网友B:
改变一下传输率,与最高站地址试试。

网友C:
怎么不用网线链接

网友D:
你试一下自动模式,然后启动网络检测看有没有结果。。实在不行把现在驱动删除重新装一下。我看你的和我打开的都不一样。我打开MPI属性里还有个本地连接,你的没有。

网友E: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F:
楼主应该把整个硬线网络和软件网络都发上来,大家给参谋一下,目前照片来看,看不出问题。
是否用的是适配器,驱动是否安装;PLC接口是不是MPI/DP;是不是这台电脑连接别的PLC都是显示同一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其他人补充吧

网友G:
MPI连接不是有个选择COM,还是USB的,你的编程电缆是COM的还是USB的,如果是USB的,默认的可能是COM的,你可能需要改一下。

网友H:
波特率一致吗,改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I:
电缆驱动重新装一下

网友J:
也可能线有问题

网友K:
改下mpi地址。

网友E:
MPI地址有问题吧,改一下试试

网友L:
你打开常规看看设置PG\PC,看看是不是PLC接口设置对不对,然后编译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