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组态

楼主(2018-02-20):
-请问一下,S7-1200的1211C型CPU为什么如图所示右边没有机架,在组态画面中无法把DI模块拖动到机架处?还是该款CPU不支持扩展DI/DO模块。

网友A:
但是一定要注意该模块是否支持扩展模块,不然你就无法安装

网友B:
1211,就像以前的200系列211,根本不支持扩展模块!
1211左侧能够支持通讯模块扩展你就万幸了

网友C:
左侧是通讯模块,右侧才是io模块。删除cpu重新做一次,或者换个cpu如1214,组态完,在把cpu改回来。

网友D:
看样不就是不能支持扩展吗?

网友E:
不支持扩展IO,如果IO点不够用,可选1212C或者1214C

网友F:
不支持啊,选PLC的时候没看型录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