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检查光伏组串

楼主(2018-02-20):
监控后台发现1号光伏区16号逆变器第4组串电流为0A ,这个现象经验中不属空串 ,因为一般的组串都是从前往后插的。除非该组串坏了!

于是拿起了万用表等工具去了现场 ,边走边想究竟是组串问题还是电缆问题亦或是插接问题呢?到现场一查究竟吧!

楼主:
到现场第一眼就看到该逆变器并未告警,显示正常运行状态 。

再仔细查看逆变器底部的接线柱 ,明白 了。

原来此逆变器只接5个组串,其中逆变器第4串接线柱搞坏了,所以第4号光伏组串插到了逆变器第6接线柱位置 。

楼主:
虽然没用修什么,但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 ,不要怀疑现场,现场永远是老师,有些问题不到现场永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网友A:
第6组是备用的吗

网友B:
这个一般交接班或者巡检的时候,都会有所交接吧,难道都是不记录的吗?

网友C:
还好有一个空的 否则是不是要换配件了啊

网友D:
咱们还能遇到这种情况,而且还是华为的,他是做光伏也挺厉害的嘛。

网友E:
现场情况变化万千,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结合现场才能对症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插满是6路组串  ,但不一定哪个逆变器都插满 。

网友F:
都烧成那样,还好没有起火,不然整个逆变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G:
呵呵,还有备用的。插头位置变了,难道不做记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备是华为的,施工却不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烧成那样,还好没有起火,不然整个逆变烧了就麻烦了
究竟不知道当初是个什么情形,是接头坏了还是逆变器内部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还有备用的。插头位置变了,难道不做记录吗?
还真的没有找到相关记载,怀疑是施工时搞坏的。

网友H:
交接班记录很重要啊!表情楼主的工作很负责,赞一个

网友I:
楼主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问题处理看来是得心应手了。
电路改动如果没有相关的记录,会有一个了解的过程。

网友J:
这个应该有记录的啊,走这个弯路实在不应该

网友K:
测试一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工业路由器厂家,解决方案提供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觉工业路由器以及纵向加密认证装置的选型与应用方面的知识极其匮乏,与上级调度部门沟通有难度 。

网友L:
华为还做光伏呀。

网友M:
引用 楼主:
虽然没用修什么,但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 ,不要怀疑现场,现场永远是老师,有些问题不到现场永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事实不会说谎。
6楼和9楼提到的问题,应该还有施工质量可能导致,不能一棍子打到器件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虽然没用修什么,但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 ,不要怀疑现场,现场永远是老师,有些问题不到现场永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事实不会说谎。
6楼和9楼提到的问题,应该还有施工质量可能导致,不能一棍子打到器件身上。
嗯 ,确是施工质量原因,弄坏了没有修复。

网友N:
2楼说的精彩!赞一个!现场是说明实际情况的。

网友O:
光伏发电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