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威的这变频器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8-02-20):
和平时的变频器接线方式都不一样,接过的来说说怎么接?这端子是x12的9号端子对2正转吗?我用万用表测量9和2没有电压也?这端子是专门外供的24v,不接24v操作面板都不亮。
100设置成1 单级固定设定点 101设置0端子。可变频器还是不能启动,还要设置什么,或控制端子接线不对。
今天问了厂家技术了,是9号端子。这个变频器能用3段速控制。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你的是具体什么型号?要问那一部分的接线?电源接线?控制线路接线?大功率用三相接线,小功率用单相接线。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大了,就像是问“车,怎么开”一样

网友C:
你想怎么控制?需要怎么控制才可以需要怎么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这能用多段速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这能用多段速控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这能用多段速控制吗?
如果是多短数控制,那你就按照段数的接线方式综述,高速和低速停止,然后再参数设定各个段数的频率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这能用多段速控制吗?
如果是多短数控制,那你就按照段数的接线方式中速,高速,和低速停止,然后再参数设定各个段数的频率即可。

网友D:
看说明书,书里肯定有详细的记载,不要偷懒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了半天没有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端子是x12的9号端子对2正转吗?我用万用表测量9和2没有电压也

网友E:
应该是8端对2

网友F:
8对2我觉得也不大对,   给你个电话问问吧!售后服务免费咨询热线:800-8181333

网友G:
在这问不如直接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问。一步到位。

网友H:
回复 楼主:
接上试试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我这有售后号。不过明天才上班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过,用线短接打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明天问,明天技术上班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一般都是这样,对于新接触的产品,不知如何时,直接打技术支持电话,有什么问题,立马就知道该如何是好了。特别是一些窗户纸的问题。技术支持一捅就破。有时就是一句话的事。可自己找不着出处,特着急的。嘻嘻

网友E:
也有可能输入端子坏了,伦茨的变频我遇到过,试好了,回来说一下

网友I:
看楼主发的图片此变频器似乎没有多段速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的x12的5号和6号端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的x12的5号和6号端子
哦,那就把这两个端子接成需要速度段,并设置每段速度对应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