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控管开关电源

楼主(2018-02-20):
那位大师修过磁控管开关电源,现在是没有输出,灯丝电压也没有,希望高手指导!!!!!!

网友A:
度娘研究了一下磁控管的原理,比较复杂,首先需要检查阴极高压,还要看电流采样电路等等,没修过,我确实不懂。

网友B:
这么晚了还没有在休息啊,,还在研究啊,可以看看有没有击穿烧毁的现象

网友C:
完全没有印象了,早年虽看过(也不记得是什么电源了)。
或可以先了解其工作原理、注意事项,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相关电路图。

网友D:
磁控管不是属于高压了吗??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电源板上有没有电源控制IC,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F:
民用的应该不难,好好研究一下,高压的产生可能有副电源,现在是主电源不工作了

网友G:
没有原理图的话,地毯式检查元器件

网友H:
开关电源的检修就按照开关电源的流程来做就是了,现在全部没有输出就得从输入开始检修吧,看你这个板子应该还算是比较标准的电源,如果你不想详细检查的话也可以考虑用电源维修包来检修

网友I:
我猜是有电容损坏了!大概测绘一下电路图,关键点测量一下才好判断

网友J:
微波炉用的?高压易坏,检查一下

楼主:
电源用了MCP315B       E78E 452JF8      S2103   怎么度不到资料,电源是MEGMEET的

网友K:
以前碰到过变压器故障引起无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