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零触发电路

楼主(2018-02-21):
网上解释是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用于交流电路中的“电子开关”,这个电子开关的“接通”、“断开”动作是在交流电流过“0”点完成的。

是否可以理解为 接通 0 断开。三个位。  接通要断开的时候要经过0.反之也要经过0

网友A:
交流电-个正弦波从0到正的最大值然后到负半周

网友B:
这个问题,也想了解一下下

网友C:
按字面意义,过零触发,则过零后能够触发就触发(导通),有开、关两种状态。
导通后由于续流作用,需接近零点时才会断开;关断后的触发时间,则由电路设计确定。
但我不了解具体的电路。

网友D:
不太懂,我看到很多电路都有零点检测功能。期待大神解惑。

网友E:
过零指的是交流电正负半周过零(相线相对于零线的电压是正弦波)过零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经过零点时,一般可控硅控制我们在过过零后给出触发信号就会使可控硅导通,当过零后没有给出触发信号可控硅就会断开,可控硅有单向可控硅(A、K、G),双向可控硅(T1、T2、G)两个单相可控硅背靠背并联)

网友F:
大师:这个是可控硅在加上控制信号时就会导通,在撤除控制信号时,因为可控硅工作特性,在主回路(交流负载,示波器扫描就会发现是正弦波,而正弦波就有零点)过零点时可控硅自动恢复关断状态

网友G:
正弦波0度相位触发电路

网友H:
经与同步触发脉冲相遇后,产生决定可控硅通断的触发脉冲。

网友I:
主电路是主电路,触发电路是触发电路。主电路是正弦波输入。触发电路是电平信号。当触发电平等于“1”时,主电路接通,正弦波通过;当触发电路为“0”时,主电路的正弦波过零点时,电子开关被自动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