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1):
这几天值班,在单位找出一台闲置西门子MP277 10寸触摸屏,想拿回来学习一下。
首先想的是怕以后还有用,就做一下备份,用的是PROSAVE,备份成功。
备份后想试试自已做点东西,可是下载的时候提示设备版本不对,WINCC FLEXIBLE可选的版本只有1.1.2-1.1.4,设备的版本是1.1.0的,传送的话提示要OS更新。
想问的是如果OS更新后,做的备份还能恢复吗?哪位知道的话,最好麻烦说得详细一下,对这方面基本小白。

网友A:
楼主可以上网看一下两个软件的关系,高版本的FLEXIBLE里面包含PROSAVE软件

网友B:
闲置的就可以随便搞了。自己多试试看

网友C:
这个MP277我整过,也是设备拆机件,更新后才能下载,使用的是WINCC FLXIBLE  2008

网友D:
这个备份下来的是镜像文件,无法打开和编辑,只能作为同型号同版本的屏下载使用

网友E:
没关系,要是你是做的完全备份的话,那么还原了之后,屏里面的东西全部都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OS更新是你安装的WINCC FLEXIBLE版本的关系,需要更新后才能下载,你要用你自己编的东西,必须安装更新,这个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关系,要是你是做的完全备份的话,那么还原了之后,屏里面的东西全部都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OS更新是你安装的WINCC FLEXIBLE版本的关系,需要更新后才能下载,你要用你自己编的东西,必须安装更新,这个没关系的!
所谓完全备份就是备份时选择带许可的完全备份吗?
备份恢复时是把os更新的部分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吗?
谢谢指教。

网友E:
还原的时候的操作界面,如果选择的是完全备份,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原的时候的操作界面,如果选择的是完全备份,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备份还原和电脑的ghost类似吗?也是只要硬件没问题,就可以完全还原成备份时的状态?

楼主:
我做的备份恢复时是这样的

网友F:
没关系更新下版本,这个屏还是蛮号用的,直接恢复就行呢!

网友G:
可以的,搞吧,大不了再编一个呗

网友H:
应该是完整备份的,连系统一起的,只要能建立链接就可以恢复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试了一下,os更新后可正常传输文件,备份文件也可以正常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