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编码器说明书

楼主(2018-02-21):
如图,没有这个编码器说明书,也没有型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图纸上面的都是何含义??那个5号线是不是清零用的,怎么清零?

网友A:
不是清零的吧?应该是零位设置的。。

网友B:
说明书英文的:

网友C:
485串口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ub电源正,gnd电源负,+d,-d是数据传送线,+c-c是时钟,zero是零位设置,datavalid是报警输出,up/down是计数方向设置,datavalid mt监视圈数的输出,翻译的一般,别见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85串口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ub电源正,gnd电源负,+d,-d是数据传送线,+c-c是时钟,zero是零位设置,datavalid是报警输出,up/down是计数方向设置,datavalid mt监视圈数的输出,翻译的一般,别见笑。
了不起,
英语水平好

网友E:
佩服2楼的搜索能力。大拇指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串口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ub电源正,gnd电源负,+d,-d是数据传送线,+c-c是时钟,zero是零位设置,datavalid是报警输出,up/down是计数方向设置,datavalid mt监视圈数的输出,翻译的一般,别见笑。
您好。谢谢。请问零位设置怎么设置。帮忙翻译一下。

网友C:
零位设置 要大于等于100ms的高脉冲(高电平),同时处于在线状态时有旋转方向输入。
方向设置 输入高电平表示看着轴键(轴凸)时顺时针转加计数,输入低电平表示看着轴键(轴凸)时逆时针转加计数
clock+ 到clock-形成一个电流环,从clock+输入大约7ma的电流意味着逻辑1(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clock- 到clock+形成一个电流环,从clock-输入大约7ma的电流意味着逻辑0(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F:
这个价钱不便宜,但是还是比较耐用

网友G:
编码器每圈输出一个脉冲

网友H:
5号线应该是零位参考点输出信号,相当于Z相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位设置 要大于等于100ms的高脉冲(高电平),同时处于在线状态时有旋转方向输入。
方向设置 输入高电平表示看着轴键(轴凸)时顺时针转加计数,输入低电平表示看着轴键(轴凸)时逆时针转加计数
clock+ 到clock-形成一个电流环,从clock+输入大约7ma的电流意味着逻辑1(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clock- 到clock+形成一个电流环,从clock-输入大约7ma的电流意味着逻辑0(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非常感谢你。谢谢了。非常好。解决了我的问题。标零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