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表的读数

楼主(2018-02-22):
今天一个新来的小伙吗,不知道从哪里拿了一块旧机械表过来问问题,我看了直接懵逼了。好久没用过了,完全不记得怎么用的 。麻烦各位小哥共享下机械表的读数方法,(测量的这个是多少V)谢谢
谢谢大家,请问下是不是我如果选择500的档位,一小格是10V。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图片怎么旋转不过来?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A:
我也有块新的机械表,还没有用过呢。已然被淘汰了,不知道电池多久失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读出来的的?

网友C:
最好调整下量程,指针在三分之二处是易看。

网友D:
3V,你打的是50V档位,看右边满档位数字,250、50、10,所以你应该看50那个档位的标度尺数字。

网友E:
现在示值直流3V

网友F:
哈哈;量程打到50,也就是最右边是50;你测的是3V左右;
可以把档位放到10V档上,更精确一点;

网友G:
直流50V档满刻度值为50V,每一小格为直流1V,你现在表针指示的是3小格,因此读数应该为直流3V。

网友H:
调零了没有?
根椐被测量值的性质及大小选择相应的量程。
更详细的操作方法网上找一下呗。

网友I:
应该是直流3V.

网友J:
楼主啊,起码你也该把量程打到10的档位吧,这个表虽然当年算贵,但还算耐用的,固定地方检修的可以考虑使用,毕竟机械的表不耐震动,当年家电维修的首选表

网友K:
直流50V档,最大量程是50V。
测得的电压小,档位可以再调低一点;开始时,根据估计的电压 选择较高的档位,是通常的做法。

网友L:
这表在测量电压时表内没有电池也可以用,只有测电阻时才用内部电池。。

网友M:
量程选择大,切换到10伏电压档。现在50的量程,对应大概3伏左右。

网友N:
貌似这个是最基础的吧。3v

网友O:
3V啊 你拨哪个档就对应哪个指数就可以了啊  最多乘下而已

网友P:
3V左右,50V档,第二条线\50V刻度

网友Q:
这样的机械表最近几年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R:
3V,你选择的档位,再看看你表头的范围。

网友S:
直流3V  看50V 的那排

网友T:
我现在还在用,便宜实用

网友U:
3V,打到50档,看右边50的那条线,所以一数就是3V。

网友V:
直流3伏。机械表直观,特别在量瞬间电压时,缺点是档打错了会放炮,欧姆档不小心会烧!

网友W:
用10V档位会更正确

网友X:
 在50的量程,对应大概3伏左右。

网友Y:
一直在用这样的万用表!3V

网友Z:
经典的47啊!

网友C:
指针表,一般是老司机用的

网友AA:
我们经常用这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