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2):
模块需要设定参数?现在是控制的伺服电机不转了。

网友A:
很老很老了,停产了。

网友B:
从来没见过这样子,咋一看还以为是施耐德的呢

网友C:
小A的,有近20年了;

网友D:
真的没有见过这种太老了,太老了

网友E:
2000年出头的时候在苏州一家日企上班的时候接触过!
现在都是新产品了!

网友C:
先看伺服驱动器上显示代码;

楼主:
驱动器显示0.是正常的。
故障原因是CPU电池。可能造成定位模块参数出问题了。不行就换plc改造了

网友F:
欧姆龙C1000、C2000的去年拆了一大堆,三菱A的去年拆了一套,可惜没有定位模块,不能帮你的忙了

网友C:
AnS连程序都要用A6BAT电池来保存的。当然加扩展存储卡的话程序可以不用电池;
之前应当备份好的,没有备份又没有相同机型的话你可能麻烦了;

网友G:
确实比较老的型号。

网友H:
看到A开头就知道块20年历史了

网友I:
没见过,应该很老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