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2):
用了一年多松下plc后,感觉松下编程很有意思,蛮方便的!最吸引我的它的扩展组合选择特别多,很灵性!
 但是现在对松下plc有点害怕,已经有客户反应烧输出点,烧了好几次,我远程改了好几次程序了!用的是FP–L40R,接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搞的我老板很纠结,不太敢用松下plc了,他问别人,别人说松下继电器型去年产好像有点问题!
 不知道论坛其他小伙伴,用松下plc有没有遇到频繁烧输出点的问题?

网友A:
松下的用过不少晶体管NPN输出的没有遇到烧点的,欧姆龙的继电器输出遇到过动作频繁(2秒左右一次)直接控制小型交流接触器出现动作迟缓现象,加中继就正常了。

网友B:
输出点的标称容量多大,实际带的负载如何、动作频率怎样,是否有变通的解决办法(在用设备);
未使用过该品牌。

网友C:
我都是用晶体管型然后驱动中间继电器再带负载,你这是太经济了,用PLC输出直接带负载,不知道你的负载多大?动作频率怎么样?

网友D:
呵呵;外接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E:
你有没有加外部小继电器呢?

网友F:
我都是直接选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继电器输出一直不喜欢

网友G:
没有用过松下的PLC,但是用的三菱PLC出现过这种情况,更换了一台PLC,就极少出现坏输出点的情况了,就感觉像是某一批的继电器质量不太好

网友D:
FP-XL型的本身相比FP-X及新款的FX-XH就属于简易型的,用的元器件肯定也有差别的;

网友H:
讲真的,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宁可坏继电器也不能坏PLC,所以基本不会选继电器型号的。。

网友I:
我一直用松下XH系列的,挺好用的,特别是做点位控制方面,至于烧点的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货是在华南一级代理那拿的。

网友J:
我从来不用继电器的,只用晶体管PLC。烧输出点的情况,不管什么输出类型都用可能。

网友K:
这个可以参考,为自己以后的设计提供更好的方案

网友F:
我是从定位以及PID控制考虑(不管该功能需要与否都考虑备用),从来不用继电器类型,都是直接晶体管

网友L:
松下PLC没有用过,日本的自动化产品用过横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以前选型PLC都喜欢用晶体管的,我老板喜欢用继电器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以前凸轮+分割器+编码器+转盘上下  的机器都是用三菱PLC,我用高速计数器写的程序。现在要用松下PLC写,K开始想用凸轮指令写,发现所选型的PLC没有凸轮指令!而松下的高速计数器不是很熟悉,看手册觉得好麻烦啊!必须要占用好几个输出Y点!才能解决!你高速计数器是怎么用的呢!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带凸轮分割器的机器,高数计数器是怎么用的?请指教!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没用凸轮分割器,现在都用DD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