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3):
伺服带着丝杠定位,然后冲头冲孔、冲长方形等形状。
现在冲的长方形,都有一点点斜(没有垂直度),怀疑丝杠旷量造成,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当然就看看联轴器是否松动导致的情况,拆下来看看

网友B:
系统里调反向间隙。

网友C:
消除间隙

网友D:
建议首先调整丝杠间隙为佳,大多数滚珠丝杠间隙是可调整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滚珠丝杆的间隙只能调小,不可能消除。

网友F:
关键是整个丝杠磨损不一致,按间隙大处调,到间隙小处有可能就紧了,按间隙小处调到磨损严重处还是有间隙。精度要求高的还是更换丝杠为好。

网友G:
你看看丝杠两端轴承的锁母有松的没有。

网友H:
这个丝杆用了多久?如果磨损了,其他丝杆也该坏了

网友I:
看看能否加装压板,如果不能,尝试重新填焊开孔。丝杠如果螺纹损坏,其导向铜螺母也会受损。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了10年多了。联轴器摸着没问题。
可能也不是间隙造成的,模具会不会有问题,因为连续冲出来的不是直线,是锯齿状的。

网友J:
这个属于机械磨损
要是要求或者精度不高的场合可以考虑系统参数修正处理
根治的还是对丝杆进行维修或者更换!

网友K:
有间隙是正常的,可以调整一下,如果不太理想的话,就只能更换了。

网友L:
如果丝杆磨损,正常情况下只能换新的了。一条丝杆也要不了多少钱。换丝杆的同时要更换轴承,不过高精度的轴承价格不低,安装时要非常小心才是,拆下来时一定要记得轴承的安装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