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3):
我厂用以上型号的编码器与转速表相结合,要让表显示出长度米数,编码器装在设备滚筒中心轴上的,滚筒直径为100MM,望哪位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智能转速表的接线及设置说明先搞清楚;
编码器只要接线正确,分辩率等是在转速表上设定的;

网友B:
这个在设定时候还要计量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