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ENET-ADP会对plc选择有要求?

楼主(2018-02-23):
有一个32位的可以实现通讯 其它的都不行
FX3U-ENET-ADP的ERR.灯亮好像表示硬件问题 但没理由这么多都通讯不上吧
5个plc4个通讯不了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FX3U主机有些是几年前生产的,版本过低;会不支持FX3U-ENET-ADP滴;
把你48点的侧面铭牌拍个传上来;

网友B:
有些很久前生产的不支持

楼主:
找到问题了

网友A:
FX3U的主机版本需V3.1以上才可以支持此模块;
你那几台版本应当过低;

楼主:
能不能说明一下详细说一下 如何识别等 我要做文档??

网友C:
版本号还有讲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本号还有讲究。
FX3U主机出了好多年才出的这个模块,所以对主机就有要求了;

网友D:
版本这个细节还真没注意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