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3):
听别人说松下的FP-XH系列的PLC本体可以带6个轴,还可以做圆弧插补,扩展直接使用插件就可以了;但是没用过,不知道编程怎么样,一直用的是三菱的PLC。各位都说说它的优缺点

网友A:
XHC60T可以带6轴,直线,圆弧插补都可,习惯用三菱的,2-3天就可以熟练使用。松下的PLC做运动控制这块比三菱要好些,数据表方便使用。

网友B:
只有XH-C60T的才有6轴,同系列C30T C40T是4轴;C14T只有3轴;

网友C:
会三菱的,松下也是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D:
松下可以表格控制,比三菱要方便点

网友E:
我用松下多年,可以肯定的说:松下比三菱好用,编程更简单。但是每家的编程方式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对新手来说还是比较麻烦的了。
会用的就好用,不会用的就会感觉实在是太难用了。
好好的看说明书。

网友B:
用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