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3):
新做设备用Q172DS控制10轴伺服,第一次用,不太熟悉。有问题请教各位:做4轴的连续多点位的直线插补,想要实现其中1轴到每个插补点的的速度不变,要用到什么指令?

网友A:
你要其中一个轴速度不变,合成速度是可以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每个点位插补程序对应一个伺服程序,指定一个基准轴,设定好速度,运行过程中基准轴速度不变。但是有个问题,多点连续插补得时候,插补到下一点会停顿。比如先插补到A点,停一下,再插补到B点,停一下,再插补到C点。这样设备就不能连续的运行。
版主的意思是连续插补的时候,根据速度不变的轴的速度,把合成速度算出来吗?连续插补的时候用的是CPSTART指令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软件?我也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运动控制器,MT-work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运动控制器,MT-works

这个软件有没有仿真功能?如果没有,下载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如果只是要固定一个轴速度,那插补指令可以选择指定参考轴的速度,不用合成速度。

网友A:
你这要求多点定位,中间速度不降到0,那可以试下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这个命令只能是同一反向。设备运行时,4轴插补,每个点之间会有不同方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