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求大师们指点,西门子故障F7800

楼主(2018-02-23):
请问一下这个故障G120说明书里没有,看网上说是驱动没有功率单元,具体是哪里问题?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在网上也是看到的这个解释,我带上电机和不带电机上电都是一样的,半分钟后都是显示这个故障
这个故障是指机器故障还是参数没有设置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机器坏了
这个是哪个部分有问题啊?

网友B:
CU控制单元和PM电源模块没通讯上

网友C:
CU的问题,PM的问题,CU与PM之间的连接问题,都有可能。能工厂化参数复位吗?先排除一下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D:
模块坏了、

楼主:
那个机子找到问题了就是驱动板子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机子找到问题了就是驱动板子问题
换板还是换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板子不行了,板子里的铜板都炸没有了

网友F(2020-11-27):
学习学习 ,手上一个一样的机器,上电空载运行正常,还没来得及测量的就把我电源给我烧了。。

网友G(2025-11-12):
看来很多都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其实就是没有识别到电机,我这里的90KW风机,停机惯量过大的时候就出现F9800,断电后就好了,阶梯性停车,没点任何问题,反电动势能过大引发这类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