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3):
手里有一款 蓝海华腾 3kw v5-h变频器一台,不接任何负载开机一会报 epcu 故障,查询说明书得知 是外部信号干扰,请教各位老师傅,该怎么处理?

楼主:
或者给个思路,从哪方面着手

网友A:
看来这款变频器整体设计不是很完善。
 产品出现自己干扰自己,很多年前我也遇到过一次,最终是换机。

网友B:
这肯定是变频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C:
不接负载?允许这样上电吗?接上电机再试试,现象一致不?

网友D:
建议你测试一下面板操作模式是否可以正常,如果都不正常建议送修,那是主板检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台矢量变频器 用在机床上面用了两年就出现这种报警,一开始几天出一次,到现在开机半分钟就出现一次,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可是不知如何查找故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面板初始化参数也不行。怀疑主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板检测问题 修复不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回去重新检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是质量问题,已经过了保修期,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了

网友F:
自身原因,换变频器吧

网友G:
“查询说明书得知 是外部信号干扰。”有没将变频器从设备上拆下拿到另一处进行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拆下来 直接接通380v电源不接负载,过一会自己就报警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哦,是这样呀。
那就仔细的检查一下,这台问题的变频器系统,在接线方面;电缆敷设方面是否与原来有不同的变化呢?以前行,现在不行了。和现场的布线是否被移动?接地、屏蔽是否被松动有关呢?
一般对驱动系统排故,总是先从外围电路排查,由表及里。先不要怀疑变频器。确认外部是没有问题的,再去检查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是这样呀。
那就仔细的检查一下,这台问题的变频器系统,在接线方面;电缆敷设方面是否与原来有不同的变化呢?以前行,现在不行了。和现场的布线是否被移动?接地、屏蔽是否被松动有关呢?
一般对驱动系统排故,总是先从外围电路排查,由表及里。先不要怀疑变频器。确认外部是没有问题的,再去检查变频器。
你想的挺周到,其实这样的现象多半变频器质量有问题,而自己不是专业修变频器的话,解决不了故障……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变频器都是这样,有问题了,先看看变频器的外围是否被动过,与以前不一样了?检查接线,检查电缆线的位置等等,都确认了在往变频器里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