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3):
  有一出租屋加装一台4KW直热式热水器,开启热水器后,63A漏电开关不定时跳闸,而且伴有嗡嗡的响声。房间内还有一个小电箱,有个40A的漏电开关竟然正常(63A漏电开关出线接到40A的漏电开关进线端),63A漏电开关和直热式热水器都换过了,不知是啥原因,特发此贴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可能质量问题,代换之

网友B:
这基本可以判定 漏保有问题了

网友C:
把漏电开关换了不会再出现问题了吧?

网友D:
漏电开关有问题了,必须更换,你仔细检查的话,你热水器使用时候应该发热了……

网友E:
应该是质量问题或接触不良发热引起的跳闸

网友F:
开关肯定有问题了,换吧。

网友G:
排除法来判断,如果更换后不跳闸了,有可能是质量原因。

网友H:
“63A漏电开关……换过”之后,是否仍有嗡嗡声;该开关与40A开关的负荷是否相同或相近。
另外,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负荷跳闸。

网友I:
看线有没有压紧

网友J:
换个开关还有声响?
接线压牢固没有?
开关发热吗?
按描述是开关质量问题。
运行负载有多少?

网友K:
你要确定新换的开关质量没有问题。我曾经换了新开关也跳闸,查来查去查了半天,最后还是把问题锁定在开关上。后来换了另外一个国产大牌子的开关,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L:
我现在在用的1个旧的交流接触器通电也会响,不知道是不是线圈老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换的是正泰63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也怀疑是开关的问题,因为房间里的40A的漏电都没跳,为什么63A的反而跳了。

网友M:
接触器异响可能铁芯脏,或者铁芯短路环断路了。换个应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换过的开关也有声响,不过没之前40A的响,也不发热,端子也已经紧牢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总负荷也不大,有一些小家电而已,其他家电不开的情况下,单独开启热水器不定时跳闸。

网友N:
    将40A漏电开关的进线接到60A漏电开关的进线处或者直接将直热式热水器接到60A漏电开关的出线处试试看两个漏电开关有没有那个跳闸。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O:
把连线接牢再试试,质量问题的可能性大,所有连接线的连接处或压接处。应检查压接牢固,不行换搂抱

网友P:
线虚了,不行就换了

网友Q:
你先换个漏电试试,感觉漏电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R:
触点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S:
测量电流 ,可能那个正常的40A的有问题

网友T:
如果漏保有响声,应该是漏保质量问题,4KW的负载电流远小于漏保的额定电流,热水器是新的话,一般排除漏电的可能,可以查查线路的绝缘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T:
谢谢各位了。端子重新检查了一遍,漏保也换了还是不行,改天从漏保出线端单独引线接热水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