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8-02-23):
各位工友,时光伺服驱动器上电偶尔报通讯错误,面板换了也一样,这是那里的问题,求教各位前辈

网友A:
什么型号,与什么通讯?

网友B:
照说明书的异常处理比较靠谱

网友C:
可能是主板连接通讯的地方松动,检查紧固。也有可能是电源板和主板连接的地方接触不良,重新拆机,检查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主板连接通讯的地方松动,检查紧固。也有可能是电源板和主板连接的地方接触不良,重新拆机,检查装机
嗯嗯,是的就是接触不良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