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车机喷水脉动问题

楼主(2018-02-23):
去年天冷两个多月没用,今天一用。按下枪喷头,好像喷的水有空气般。一颤一颤脉动。出水管子也动,竟连柱塞泵头也脉动。无法上转视频。看图。

楼主:
忘了说了。检查进水管无堵塞进空气现象,出水管无堵塞。出水管单向阀检查也无问题。现在重点怀疑柱塞泵,因为整个泵体都在一颤一颤脉动。各位大神麻烦有经验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有空气 没排干净 检查检查 有油没了

网友B:
天冷冻坏了,柱塞密封件。

网友C:
3个柱塞的单向阀有问题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个柱塞的单向阀有问题了吧!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或者多个产生冻堵

网友E:
拆了清洗各元件,就应该正常了。长期放置,有的地方堵了。

网友F:
看图片楼主这个是专业的洗车机,建议你先彻底排空,换机油,里面的密封虽然是易损件,但是一般用一两年是没问题的

网友G:
是不是里面联轴器滚了。泵头连接部分,无法建立压力。

网友H:
我有一台一样的!根据故障现象 单向阀的可能性的 负载变化大导致脉动,这玩意看着复杂 拆开就简单了 楼主搞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片楼主这个是专业的洗车机,建议你先彻底排空,换机油,里面的密封虽然是易损件,但是一般用一两年是没问题的
机一个月前加过。但颜色为什么发白貌似乳化,有点疑惑。机油和这个故障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一样的!根据故障现象 单向阀的可能性的 负载变化大导致脉动,这玩意看着复杂 拆开就简单了 楼主搞起来啊
没有配件,也没拆过。(现在凑合在用着)不敢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里面联轴器滚了。泵头连接部分,无法建立压力。
压力还是不错的,且可以调节,就是脉动。

网友I:
多用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个柱塞的单向阀有问题了吧!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或者多个产生冻堵
感谢大神指导,冻不可能,因为气温很高了。堵有可能。

网友J:
这是自家用的,还是店里的?

网友F:
检验机油是否乳化比较简单,把机油点几滴在白色纸上很容易分辨的,建议楼主先看看

网友K:
我还以为是近空气了呢

网友L:
东西很简单,开关就是一个香蕉O形圈密封轴塞式开关,开关内可能进杂物,O形圈可能密封不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个柱塞的单向阀有问题了吧!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或者多个产生冻堵
或是密封坏掉了,这个原因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有理他,这几天奇迹的好了。我估计是柱塞泵有脏污,用了之后脏污冲掉了。然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