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3):
有三台FX3U-32m每台加一个FX3U-ENET-ADP以太网模块
三台都写入不同的ip 最搜索网络上的FX3U ip地址三个地址永远都是一样的
我想实现一台电脑同时监视三个plc

网友A:
那还不如用5u的了

网友B:
如果你是选择网线直连,这个时候软件就不管IP地址了

楼主:
一般在PLC的属性配置里面,修改后需要写入PLC,断电重启才能生效。。。。。竟然是因为没断电上电

网友C:
" 最搜索网络上的FX3U ip地址三个地址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句话无法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最搜索网络上的FX3U ip地址三个地址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句话无法理解
估计还是选择通讯路径是PLC直连的缘故

网友D:
没有断电重启,所以IP地址没有写进去。

网友E:
三台不是问题,我们20台都联上了。
问题是“三台都写入不同的ip 最搜索网络上的FX3U ip地址三个地址永远都是一样的”
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设备如果是精简指令集系统(嵌入式系统),设置IP地址必须重启,案例有无线路由器等等(有的设备你设置完毕退出后,会强制重启),如果是复杂指令集系统(比如台式电脑的操作系统,则不用重启)。

网友G:
断电重启有时真的很关键

网友H:
加装一个HINET智能网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