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力R30仪表

楼主(2018-02-23):
快加料和慢加料同时有输出信号,说明书快翻烂了也没研究出来怎么设置

楼主:
有大神吗?指导指导,感谢

楼主:
就是快速和慢速前期同时为1,有办法改变吗?

网友A:
乱说一点供参考:本仪表的输出关系如图,就是快速和慢速前期同时为1,看来用设置是改变不了的。
但可以考虑改配方来试试能否满足你的要求,这时设置F6.6=0(自动方式),F6.8=1(1种物料)。

网友B:
快加料和慢加料同时有输出信号,一般是慢加值的设置数量大于了总重的设定量,检查设定值

网友C:
虽然不懂,但觉得4楼、3楼的意见可以参考;
是两者若同时为1,不符合要求、存在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