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3):
之前个人一直用单片机控制机电,有时只做1,2台的设备不用讲究成本,单片机有些烦。
请教双通的大虾:
MCGS触摸屏(举例)与PLC指令是否大约C与汇编的关系?

网友A:
呵呵;PLC当然要编程;屏也要编;
不需要编的是二个的通讯,只要通讯设置及电缆正确就能通讯上;

网友B:
看来你沉迷在单片机的世界里,没有发现除了PLC与触摸屏的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了MCGS的视频一会,看他定义按键按下为某通道某位接通,不也是给命令PLC吗?
哦,我胡涂了,硬件虚拟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是想奔向光明嘛。

楼主:
触摸屏模拟外围硬件如按键,数码管,仪表等,通过232,485等与PLC通讯,
类单片机程序放PLC.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触摸屏的好处在于不用自己去管通讯协议和数据的对应关系。另外画面上也容易做。就是一个经过包装的性能好点的单片机。

网友D:
批量化还是单片机合算,小数量触屏加PLC更加方便

网友B:
回复 楼主:
趁现在有单片机基础,可以搞上位机编程稍微好一点。还有就是2次开发

网友E:
用触摸屏+plc固然不错但是得看使用环境,像北方的话室外用就不合适了。。屏会冻坏的。

网友F:
会单片机,plc触摸屏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G:
PLC和触摸屏只要通过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建立连接,PLC中有控制设备的程序,
触摸屏另外编程,触摸屏操作界面中放置的各种操作元件,直接设置对应PLC的地址就可以。

网友H:
通讯可以直接设备好,要PLC动作还是需要写指令的。

网友I:
单片机,是自己开发么?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片机就是显示较烦,特别画面。普通机电控制核心一般1,2K程序,显示加个MODBUS可以过6,7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位机编程具体做什么的呢?
我做过一个医用消洗机,用MODBUS协议,上家可更改我设备地址,查看动作时间,工作次数。
他是用台机做的(医院要求集中控制及可追索),不是这个吧?这个我感觉跟单片机关连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工作作中乱78糟的东西太多CAD,PRO/E,PROTEL,PROTEUS,KEIL都在用。从这到那,有时快捷键都用错。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机电为主,自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上位机编程具体做什么的呢?
我做过一个医用消洗机,用MODBUS协议,上家可更改我设备地址,查看动作时间,工作次数。
他是用台机做的(医院要求集中控制及可追索),不是这个吧?这个我感觉跟单片机关连不大。
上位机编程就是在台式电脑的操作系统中,自己独立编制一个应用程序;比如在XP系统里面,编制一个PLC内部参数的监控软件,要自己用开发环境(VB、C++等等)编制源代码并生成EXE可执行文件,然后再在操作系统里面安装你的EXE程序安装包。

网友J:
PLC和触摸屏,就是成品控制部件,厂家都有硬件手册和应用手册教会你怎么用,直接拿来主义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主:
11楼版主的回复完全解惑:
1,PLC和触摸屏只要通过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建立连接,
2,PLC中有控制设备的程序,
3,触摸屏另外编程,触摸屏操作界面中放置的各种操作元件,直接设置对应PLC的地址就可以。

也就是我想偷懒,就要多学两样东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11楼版主的回复完全解惑:
1,PLC和触摸屏只要通过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建立连接,
2,PLC中有控制设备的程序,
3,触摸屏另外编程,触摸屏操作界面中放置的各种操作元件,直接设置对应PLC的地址就可以。

也就是我想偷懒,就要多学两样东西
偷懒的话还需要等吧。等以后意念控制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