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直连wincc

楼主(2018-02-24):
首先在wincc中右键点击变量管理,选择添加新的驱动程序

然后在弹出的文件夹中选择 SA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打开

其次,右键TCP/IP驱动——新驱动程序的连接

选择属性

填入多功能交换机A型里设置的与你PLC对应的IP地址(默认192.168.1.10对应IP地址为192.168.1.20的PLC)

再右键点击TCP/IP驱动——系统参数

在单位——逻辑设备名称,选择TCPIP.1的驱动
注意:WIN7系统下,是你的网卡名在前,TCPIP.1在后,而XP系统是TCP.IP在前,网卡名在后这里新建一个变量,来检测是否能连接上,右键TCP/IP驱动下的NewConnection——新建变量

我们新建了一个M0.0的变量

然后进入图形编辑器,做一个I/O域
注意:更新要选择250毫秒或者500毫秒,要不可能会卡,我这里选择的是250ms。

可以看到已经成功连接上了

网友A:
一个很好的教程准备安装wincc试试看

网友B:
楼主winccsm 版本,我真打算试试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他是推销他家的多功能交换机 我当初买了个想SMART屏连接300PLC 结果到手了告诉我不可以

网友D:
我也试试 不知能否成功,感觉有点难

网友E:
德嘉的产品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客户反馈都很好的

网友C:
用CP343就不行 什么鬼

网友C:
我那两个TP改的多功能交换机到现在还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