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4):
转换开关有四个位置,远方,pLc,就地,遥控:懂高压柜的师傅给讲一下。特别是遥控给讲一下,谢谢!

网友A:
得看二次回路。不同的项目和不同的人设计定义都不一定是一样的。遥控跟远方有时是一个意思。

网友B: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C:
要看图纸,遥控不是一般人理解像电视遥控。按一下开机,再按一下关机。你的遥控,远方,PLC,大概只是一个按钮点,厂家分为三路了,三路信号都能分合断路器

网友D:
每个厂家的设计是不同的。。上传你柜子的二次图吧。。10KV的柜子不难,看图就知道了。

网友E:
远方和遥控这个常规理解有点矛盾,遥控本身就不是就地是远程控制了。其实无非就是控制回路有几路的问题,还得结合具体图纸。

网友F:
这个遥控有可能是远端的控制设备发来通讯命令进行分合闸的意思。
远方可能是在现场箱等进行的分合闸操作,硬接线来的。
应该参照电力系统的遥信、遥测、遥控、遥调的概念。

网友G:
打到 “远方 ”才能“遥控”,就是操作人员通过计算机控制PLC操作,“就地”就是现场操作,

网友H:
一般的高压柜只有远方和就地两个位置 。那么PLC和遥控什么用途看设计思路

网友I:
没有图片,让大家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