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4):
伺服驱动器的调整参数如 刚性,惯量比,增益是什么关系?正常运用时如何调整?以松下A5伺服为例伺服电机带动丝杆滑台运动时出现抖动,排除机械的原因,以上参数怎样调整?

网友A:
松下的伺服非常简单使用,试运行连续JOG时,直接调节刚性参数003,它将自动调整,三环(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的比例、积分、微分等参数。

网友A:
刚性、惯量、增益等参数调整,都是为了将你的电机与当前所带的负载调整成你需要精度、速度、整定时间,简单的说就是机械与电气的结合匹配。

网友B: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好好读书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书到用时方恨少,很多专业术语真的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