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4):
又一台普传变频器22的,仅换了一对电解电容,上电试机都正常!其它都没修改。带7.5KW的空载电机一切正常,显示电流9.1A。可是到了用户那就显示电流过大,不稳。出现OC-C.客户第二次上电跳过闸!
拿回公司还是一切正常!如果说是霍耳坏了,空载也应该报OC-C呀!我百思不得其解!
波形也没有异常!
我公司没有模拟负载,我无从下手。就算是有模拟负载,我公司电力太小带不起来的,听说可以用电抗器当假负载,那我想知道的是:我公司的电力同样也爱不了吧,它和模拟负载有区别吗?估计也用不了。现有就是电抗器应该怎么使用?是有个星接吗?
电抗器是不是根据变频器功率不同选择?怎么选择匹配呢,哪位高手能提供功率配表?谢谢大家谢谢!
我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比如换完板子子不匹配等。

网友A:
电抗器是无功负载,进线电流很小。高压功率单元用电抗器做负载,输出80A,输入才1A

网友B:
换的电容容量容量测量了没有,够不够。总量够不够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电阻串电感,电感阻值太小,输出电压有一点输出电流就超了,串电阻可以保证输入电流。我们是做压缩机驱动器的,做个温升测试是要保证输入和输出电流基本到满载的,找合适的负载可以累死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买的电解电容4700uf,用电容表实测是4500uf.上之前问过同行说没事。以前我买电解根本就不测。现在有电容表了我才测,也就相信了同行。不过OC-C不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吗?与主回路电解有关?

网友D:
回复 楼主:
肯定存在大电流了,不是检测的问题。看看电流哪里来的,厂家外置制动模块有吗?
如果你确认了问题在变频器而不再厂家一方,可以再找一家机械厂类的大容量开关试试带大负载的能力,确定一下。
一般维修车间容量都不大,要想找个合适的负载真的很麻烦,电抗器那个就不用考虑了,正常带个电机就能试出来好坏。这边厂家维修使用自己做的三相电炉子,我感觉不如电机方便。
如果还是正常,就换换霍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霍耳问题,我尽管带7.5KW电机就应该报OC-C.可是带7.5KW电机没事,显示电流也正常,普传变频器OC是过流,OC-C是电流检测故障。另外,我没有22KW电机,只有7.5KW和30KW的二台。30KW的我没敢带,怕出意外。已经反厂了。

网友E:
7.5KW电机空载电流都有9A,肯定不对!一般电机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左右!

网友E:
7.5KW电机空载电流在5~6A 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谢谢您。

网友F:
7.5KW电机才5A,这是那个老师教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自己去试

楼主:
带空载电机的时候,由于没有负载,显示电流是不稳定的,但是这只能做参考。

网友G:
楼主看下故障电流多少安,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问题可能是客户电机漏电,电机线破损,变频器驱动问题等,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