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新年第一单——海泰克触摸屏维修(20180225)

楼主(2018-02-24):
接手一台海泰克的触摸屏,故障是通电指示灯亮,但屏幕黑屏,用手电筒照射触摸屏,可以看见程序画面,判断灯光或高压板损坏
拆机测量Q7A,无输出,型号为LM2576-ADJ,因无此型号的稳压器,所以用LM2576-12代换,同时将R15,R16两只电阻拆掉,R16处短接后通电试机正常

网友A:
赚了500 600的

网友B:
厉害
,QA7是稳压管?话说楼主能不能焊的好看些

网友C:
佩服楼主 手到擒来啊

网友D:
楼主这个钱赚的太容易了,,给我们维修涨了一下见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钱赚的太容易了,,给我们维修涨了一下见识
也不一定都是这么容易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DC-DC芯片

网友F:
够厉害。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G:
新年开张大吉啊

网友H:
第一单顺当!
首先即判别了是背光还是显示输出的问题,好进行下一步。

网友I:
完全是修液晶大屏电视的套路。。。楼主原来一定是修家电的。。。

网友J:
修复正常,新年新气象

网友K:
楼主厉害,2018要发家的节奏啊!

网友L:
楼主电烙铁放的时间不够,没焊完美。

网友M:
维修在哪儿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维修在哪儿学的!
上大学时学的电子

网友N:
电烙铁回温不好,焊锡没有充分融化。

网友O:
真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