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4):
变频器的密码放在哪里
 请各位老师赐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变频器说明书里有初始化密码

网友B:
什么品牌,直接问厂家不是更好吗

网友C:
是个超级密码还是出厂设置的参数密码,每个品牌的变频器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D:
建议使用超级密码,前段时间有兄弟发过上来的

楼主:
首先 谢谢各位!
    但是 我问的是密码放在哪个地方?

网友E:
呵呵;好搞笑的问题;
你是想问密码存储器在面板上还是主板上?

网友F:
密码一般都是在某一参数下,所以在驱动主板的存储器上。

网友G:
估计是在24之类的芯片里

楼主:
 具体是放在哪个芯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