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5):
请问AE04和AI04有什么区别吗,AE04可直接代换AI04吗?
还有个问题,S7-200 SMART PLC的接线端子排哪里可以买到,最好是能有个链接谢谢

网友A:
没有AI04这个模块吧

网友B:
AI04应该不是smart的模块吧。端子可以问西门子代理商。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C:
楼主买的配件没有配齐全给你啊,找 代理就是了

网友D:
AE04是smart200CPU的4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AI04没有

网友E:
端子被人截留了? 正常都是在上面的。

网友F:
AI0和AE04应该不会一样,端子一般代理商都会有的

网友G:
呵呵;是同一个东西,详细的定货号为6ES7 288-3AE04-0AA0; 简写EM AI04;

网友H(2018-06-25):
S7-200 中AE04 和AI04都是描述模拟量输入口的地址。 以前早期使用AE,后面使用AI。某宝或者阿里巴 巴上搜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