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查的问题

楼主(2018-02-25):
有一套新设备,刚接完主电缆,昨天进行检查,测量电缆和启动器绝缘电阻,没有低于20兆欧的,只要把电缆和启动器连接起来,测量电阻值只有4兆欧。昨天始终没找到问题,今天继续。

网友A:
看来与连接或连接过程、连接后的状态有关,楼主肯定能够找到或分析出原因。

网友B:
这个问题感觉,不是有些细节的问题要考虑下,是不是有线圈,控制板

网友C:
你将线缆接一根测试一下,确认问题是在哪里

网友D:
这个问题只要认真细致查,应该会很快找到的。

网友E:
希望楼主解决问题来分享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套新设备,刚接完主电缆,昨天进行检查,测量电缆和启动器绝缘电阻,没有低于20兆欧的,只要把电缆和启动器连接起来,测量电阻值只有4兆欧。昨天始终没找到问题,今天继续。
这不很明白了么?启动器有问题吧。我们以前修理三相电源的马达绕组,只要绝缘电阻在0.5兆欧以上(包含),直接就可以通电试机,不过建议你还是谨慎一点。

网友G:
启动器是什么?软启动?自耦?你是怎样测定的,有些问题你在现场你明白,别人不在现场不太好理解

网友H:
。低压还是高压啊。4M感觉还可以啊,需要仔细查看连接处了(安装质量)

网友F:
如果是软启动器,会从三相电源中取电给控制电源的。

网友I:
不知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是不是共同接地电阻

网友J:
如是软启动的话要将电缆脱开测量,如果是低压电机的话4兆欧没问题

网友K:
实际测量,分析线路,结合理论分析,欧姆定律,串并联。。。

网友L:
如果没连上软启动器电缆绝缘是OK的话,说明电缆绝缘是OK的。连接上软起动器的输出三相量需要考虑软启动器内部线路的影响,并不一定是有问题。

网友M:
用什么表测量的,是对地阻值么?工作电压多少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线圈,没有控制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部拆开检查了,单根对地电阻和线圈对地绝缘阻值没有低于20兆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套新设备,刚接完主电缆,昨天进行检查,测量电缆和启动器绝缘电阻,没有低于20兆欧的,只要把电缆和启动器连接起来,测量电阻值只有4兆欧。昨天始终没找到问题,今天继续。
这不很明白了么?启动器有问题吧。我们以前修理三相电源的马达绕组,只要绝缘电阻在0.5兆欧以上(包含),直接就可以通电试机,不过建议你还是谨慎一点。
启动器确实有点问题,线圈运输时有点移位,新设备0.5兆欧不敢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3.3千伏,4兆欧根据电压等级计算还可以,就是和其他的设备比起来低的太多,而且新设备,新电缆这个数值不应该。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没有彻底查出来,处理了一些地方,绝缘稍微上来了一些。

楼主:
统一说一下情况,3.3千伏电压,自耦降压启动柜,电缆从开关柜到启动器,启动器到电动机,没有多复杂的东西,用的数字绝缘测量仪测的,自耦变压器线圈有移位情况,厂家的工程师也正在处理。
让人不解的是所有分解部位测量都还可以,连接好之后的阻值下降太明显。今天测量中又发现一个新情况,本来用的5千伏档,测量电阻值9兆欧,换到2.5千伏后阻值反而更低了,反复试验几次都这样,怀疑表有问题,换表之后还是这样。
明天继续查,效率很低。环境恶劣,湿度很大,温度高,在那里呆一会就要虚脱的感觉。

网友N:
   一般情况下根据电压等级计算,绝缘电阻只要达到1KΩ/V应该是可以使用的。采用数字绝缘测量仪对设备或线路进行绝缘测量后,应该对所测试的设备或线路采取放电处理后才能再进行第二次绝缘测量,那样测量的结果才会精确些。个人猜测,无依据,仅供参考

网友H:
绝缘问题确实不太好查,期待楼主早日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绝缘问题确实不太好查,期待楼主早日找到故障原因
。5kv,9m。换到2.5千伏后阻值反而更低了,确实让人费解

网友O:
会不会有控制回路或者指示灯之类的取主电缆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O:
没有这些,3.3千伏,所以按钮、指示灯啥的都是不交叉的,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避雷器都查过,今天继续查找。

网友P:
是否与测量方法、仪表使用有关(或者说,以前或同类设备是否都是如此测量的),是否与环境、设备状态有关等;
另外,绝缘电阻的推荐值是多少(有否该值、或能否查到参考值),是否需要电缆和设备连接后达到某值。
也许可以参考10kV变压器、线路的试验要求(绝缘电阻、耐压试验)。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是想象一下;若能够从原理上解释通,则可以释疑。

网友Q:
有线圈,造成误认接地了。

楼主:
设备已经顺利试车,绝缘低有两个原因,自耦变线圈固定方式不合理,上部有定位块,底部没有,并且压紧螺丝紧固不到位,造成线圈移位,调整一下位置绝缘明显增大;另一个原因就是电动机的进线电缆在做终端头时,被电工把绝缘套管切掉了一块。
用5千伏档位测量值高于1千伏或者2.5千伏的原因,始终没搞明白,不知道是不是数字式绝缘测量仪的原因,还有个部门要买新的,换个品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