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0C592FFA更换

楼主(2018-02-25):
请问大师:P80C592FFA控制器坏了可不可以买一个直接更换,还需要其他软件或工作程序吗?

网友A:
单片机是有程序的,买的只是空白芯片。

网友B:
程序肯定要的,还要有编程器及相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C:
呵呵;如果你有能力把原来芯片的数据搞到再写到新的里面是可以的,否则就不用瞎忙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