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5):
一直以来,就是能启动,就是不能读取数据,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一直监控寄存器,发现回传的数据,就是发送的数据,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后来查资料,说是数据回波,现在我想问下,这个用RTU方式,怎么把这个回波给解决掉呢!

网友A:
不明白你说什么 ?

网友B:
把第一次读到的数据丢弃即可!
还有就是数据发送期间不执行读取,发送完成标志以后才执行读取

网友C:
PLC用RS485通讯来启动变频器?不建议这样搞,启动停止还是用IO端口,通过开关量驱动,而频率之类的数据可以通过RS485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用RS485通讯来启动变频器?不建议这样搞,启动停止还是用IO端口,通过开关量驱动,而频率之类的数据可以通过RS485读取。
现在的问题,就是回传数据不对,就是我用外部端子启动,在读取频率,也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第一次读到的数据丢弃即可!
还有就是数据发送期间不执行读取,发送完成标志以后才执行读取
PLC发送数据期间肯定不会执行读取,只有发送标志位M8122自动复位后才会进入到等待接收阶段!

网友E:
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读数据时,是否如2楼、5楼所说,是在发送完毕才读取。

网友F:
楼主应该说的是485意线上的MODBUS-RTU协议,这种总线其实是半双工方式,就是同一时间要么是发送数据、要么是接收数据,FX2N需要设置通读格式,你看下手册,需要用自定义协议的,注意一下控制线

网友G:
FXPLC可能系列不一样,1n/2n的回传的数据可能第十位才是你想要的,3u的就不会出现回传数据跟发送数据一样,

网友H:
我记得在本论坛看过一个贴子,说是三菱的某个型号有这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G:
FXPLC可能系列不一样,1n/2n的回传的数据可能第十位才是你想要的,3u的就不会出现回传数据跟发送数据一样,
本来RTU回传数据只要7位,第一位是地址码,第二位是功能码,第三位字节,4.5频率,6.7校验码,现在读取14位,还是一样,第八位开始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说的是485意线上的MODBUS-RTU协议,这种总线其实是半双工方式,就是同一时间要么是发送数据、要么是接收数据,FX2N需要设置通读格式,你看下手册,需要用自定义协议的,注意一下控制线
光启动没有问题,就是光读取频率就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说的是485意线上的MODBUS-RTU协议,这种总线其实是半双工方式,就是同一时间要么是发送数据、要么是接收数据,FX2N需要设置通读格式,你看下手册,需要用自定义协议的,注意一下控制线
光启动没有问题,就是光读取频率就不行!
光启动可以,那是因为变频器收到命令后,只要PLC发送的命令正确,变频器就会做相应的动作,然后至于变频器返回给PLC的数据,PLC是否正确收到那变频器就管不着了!
而读操作,比如读频率,PLC是需要变频器返回的数据做具体分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FXPLC可能系列不一样,1n/2n的回传的数据可能第十位才是你想要的,3u的就不会出现回传数据跟发送数据一样,
本来RTU回传数据只要7位,第一位是地址码,第二位是功能码,第三位字节,4.5频率,6.7校验码,现在读取14位,还是一样,第八位开始就是0!
读一个字寄存器的情况下,从站返回是7个字节,而不是7位!
其中第一个字节是从站地址、第二个字节是功能码、第三个字节是字节计数、第四、五是具体数据、第六、七字节是CRC校验!

网友D:
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命令看看,比如发一条读取输出频率的命令,看看变频器如何返回?!三菱PLC有回拨通信这是事实,但我曾经用FX2N和一个仪表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比如PLC发一条读取一个字的命令,仪表返回不是7个字节,而是15个字节!用串口调试测试亦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命令看看,比如发一条读取输出频率的命令,看看变频器如何返回?!三菱PLC有回拨通信这是事实,但我曾经用FX2N和一个仪表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比如PLC发一条读取一个字的命令,仪表返回不是7个字节,而是15个字节!用串口调试测试亦是如此!
我昨天晚上又试了下,发现回传的还是发送的,后来我就把变频器的通讯线拔了,这才发现变频器根本就没有给plc返回数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命令看看,比如发一条读取输出频率的命令,看看变频器如何返回?!三菱PLC有回拨通信这是事实,但我曾经用FX2N和一个仪表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比如PLC发一条读取一个字的命令,仪表返回不是7个字节,而是15个字节!用串口调试测试亦是如此!
我昨天晚上又试了下,发现回传的还是发送的,后来我就把变频器的通讯线拔了,这才发现变频器根本就没有给plc返回数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命令给变频器!看看变频器返回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FXPLC可能系列不一样,1n/2n的回传的数据可能第十位才是你想要的,3u的就不会出现回传数据跟发送数据一样,
本来RTU回传数据只要7位,第一位是地址码,第二位是功能码,第三位字节,4.5频率,6.7校验码,现在读取14位,还是一样,第八位开始就是0!
我前几天分别用1n和3u与温控器通讯,1n的就会出现会传和发送一样数据,3u就不会,还有发送和接收的线有没有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FXPLC可能系列不一样,1n/2n的回传的数据可能第十位才是你想要的,3u的就不会出现回传数据跟发送数据一样,
本来RTU回传数据只要7位,第一位是地址码,第二位是功能码,第三位字节,4.5频率,6.7校验码,现在读取14位,还是一样,第八位开始就是0!
还要看下你那个模块上面的两个指示灯是不是都闪,m8122要用脉冲

网友I(2019-04-13):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命令看看,比如发一条读取输出频率的命令,看看变频器如何返回?!三菱PLC有回拨通信这是事实,但我曾经用FX2N和一个仪表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比如PLC发一条读取一个字的命令,仪表返回不是7个字节,而是15个字节!用串口调试测试亦是如此!
我昨天晚上又试了下,发现回传的还是发送的,后来我就把变频器的通讯线拔了,这才发现变频器根本就没有给plc返回数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兄弟,请问你的三菱通讯回拨问题解决了没,我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读取频率,发送跟接收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命令看看,比如发一条读取输出频率的命令,看看变频器如何返回?!三菱PLC有回拨通信这是事实,但我曾经用FX2N和一个仪表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比如PLC发一条读取一个字的命令,仪表返回不是7个字节,而是15个字节!用串口调试测试亦是如此!
我昨天晚上又试了下,发现回传的还是发送的,后来我就把变频器的通讯线拔了,这才发现变频器根本就没有给plc返回数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兄弟,请问你的三菱通讯回拨问题解决了没,我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读取频率,发送跟接收的一样
没有,换成3u的就没有问题了